戴尔游匣笔记本5577,换过南桥

楼主(2020-04-18):
戴尔游匣笔记本5577,换过南桥后,笔记本开机,电源灯亮后,四五十秒才开机!!没换之前几秒就开了!求大神指导

网友:
找人给你提取BIOS的me

网友:
刷 BIOS  合成一个 或者淘宝买一个就可以了。换南桥之后就这样

网友:
新手?多逛论坛

网友:
修复bios、、、、、换桥后必做的

网友:
谢谢啦!麻烦问下,合成的话,你有步骤没?淘宝买的话,怎么买,多少钱?

网友:
对,我是昨晚,入住!这么好的app,昨晚太发现

网友A:
多看看 多学习 学习 能换南桥的 bios 合成能不会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看看 多学习 学习 能换南桥的 bios 合成能不会吗

大佬,我不是修电脑的。我是自己的电脑,去电脑店修后,遇到这种情况了!!本身也喜欢捣鼓这个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我不是修电脑的。我是自己的电脑,去电脑店修后,遇到这种情况了!!本身也喜欢捣鼓这个!!

刷工厂就行!你去的店水平真的很一般

网友:
5到10块钱左右  自己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刷工厂就行!你去的店水平真的很一般

换个笔记本南桥480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笔记本南桥480元

大量小白选手

网友:
欢迎加入迅维  你这个问题建议搞下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