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2364显示器VGL负电压不稳的意外修复

楼主(2020-04-19):
图片就不发了,简述一下修复过程
故障现象,屏幕闪屏严重,偏紫色,检查电源板没啥问题,驱动板换了一块,还是老问题,怀疑是逻辑板有问题,网上看资料,也有很多人说是屏坏了,逻辑板主芯片是sm4041,测VGH电压25v,应该是正常的,测VGL电压,负2.8v左右跳动,应该是这里的问题,说实话,这个问题还真不会修,断开VGL后面的电路,电压恢复到了负4.8v,个人分析有两个原因,一是负载短路,二是负电源负载能力不足。
我就想啊,能不能人为加一个负电压到VGL?说干就干,正好手上有一个可调电源模块,用一个18650电池作为电源输入电源,调整输出电压到5v,输出正极接逻辑板地线,输出负极接VGL,忐忑地打开显示器,奇迹出现了,图像恢复了正常。
下一步准备在网上花十块钱买一块负电压发生器,不出意外的话,这个显示器算是修复了。
各位,这样操作是什么原理,请多指教!

网友:
学习了,偶尔有幸运成分

网友:
负载电容有漏电的吧

网友A:
既然改了电源VGL可以工作了,说明VGL负载没问题,那问题应该集中在芯片上了,为什么不换芯片试试呢?

网友B:
屏幕维修,搞过几次,成功率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改了电源VGL可以工作了,说明VGL负载没问题,那问题应该集中在芯片上了,为什么不换芯片试试呢?

维修这个纯粹是玩儿,二十年前修过很多家电,后来很少修电器了,手头没啥工具,再说视力也很差,换芯片这活儿怕是搞不了,原来换电视机的集成电路都是用烙铁,现在的热风枪玩不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幕维修,搞过几次,成功率低

我修过几个显示器,屏坏的情况还没有碰到,上次有个屏,荧光管烧坏了一个,用LED灯条代替的,感觉亮度不够,面前能用,不过我个人感觉,屏坏的概率很低,一般不是机械损伤,不容易坏的,很多维修人员把逻辑板损坏也算作屏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