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.H110M-VD 全固态版 V20 无CPU电压

楼主(2020-04-19):
不装CPU开机 有CPU供电 RT3606BC EN 正常 装上CPU后无CPU供电 不知道哪里问题 刷过BIOS没有用

网友:
查PG时钟复位

网友:
CPU供电模块没有问题,是CPU没有发出VID信号的缘故,查前面的条件吧

网友A:
我也认为CPU没有发出VID信号的缘故,先确定CPU的号坏,再看看桥有没有发出CPUPWROK,CPU要收到CPUPWROK才会发出VID

网友:
BIOS 是不是官网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认为CPU没有发出VID信号的缘故,先确定CPU的号坏,再看看桥有没有发出CPUPWROK,CPU要收到CPUPWROK才会 ...

CPU好的,换过好几个

网友:
官网下的,刷之前也这个问题,刷完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认为CPU没有发出VID信号的缘故,先确定CPU的号坏,再看看桥有没有发出CPUPWROK,CPU要收到CPUPWROK才会 ...

没图纸,不知道咋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图纸,不知道咋查

你各项供电查了没有,APWROK查了没有,这些都不需要图纸的。CPU供电是最后才出的。

网友:
板子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有pg  过后才会有cpu电压的

网友(2020-05-29):
这种板子不装CPU也会出CPU供电?

网友:
这个电源芯片一定要记得检查DVD这个信号

网友(2020-08-25):
大哥  ,修好了吗  我的也是那个问题  没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