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个奇葩750维修

楼主(2020-04-19):
主角是铭瑄GTX750   2G
显卡到手打阻值
显存阻值只有26
拆散热一看是三星二维码显存感觉有点低其他阻值正常
拆了电感还是低,并且mos不短,无奈上电感开机试试吧
上机此卡亮机慢花屏。软件测试显存坏了一个,果断换掉。
显存换完阻值更低了只有11Ω了,心想是不是换的显存是坏的?没敢开机,拆了再换一个显存,显存植球后我特地打了下阻值。嗯这个显存不短路。于是乎搞它,把显存焊上去,阻值又变成了11Ω没办法了其他都排查了没有短路的上机试试吧。
开机显卡不花了,卡修好了。原来阻值本来就应该这么低。
送上显卡测试图核心图跟跑分图

是不是感觉这卡跟750没啥关系?

流处理器比75ti还多,并且核心是GM206还不用供电

铭瑄GTX750  2G  核心图

显存阻值11Ω,好奇葩的卡

网友A:
嗯,这个是后期的 750,升级了阉割版 GM206 的核心,支持的模式多了点,性能基本不变,达不到 960 的水平。记得以前在 chiphell 还是哪个论坛看到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,这个是后期的 750,升级了阉割版 GM206 的核心,支持的模式多了点,性能基本不变,达不到 960 的水平。记得以前在 chiphell 还是哪个论坛看到过。

多了光栅,少了流处理器。超频后挺猛的,能跟75ti玩玩

网友C:
多了光栅,少了流处理器.不超频没什么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了光栅,少了流处理器.不超频没什么区别

超超能不能摩擦750ti

网友D:
兄弟 有影驰970 显卡吗?ddr转pci芯片被我拆掉了 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我刚好有这样一张显卡    现像和你的一样   一直拿不定是显存还是核心   这回有谱了  订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兄弟 有影驰970 显卡吗?ddr转pci芯片被我拆掉了 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

拍个照片我看下

网友:
我显卡只会修修简单的供电。来看盾。

网友B:
你找找技嘉660或者760,这俩芯片跟那卡是用的同一种方案,我那个跟你这个供电方案不一样。技嘉660也是这种芯片用的双芯片输出1.05v晚上回去帮你看下型号

网友:
个奇葩750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找找技嘉660或者760,这俩芯片跟那卡是用的同一种方案,我那个跟你这个供电方案不一样。技嘉660也是这种芯片用的双芯片输出1.05v晚上回去帮你看下型号

好的 谢谢兄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多了光栅,少了流处理器。超频后挺猛的,能跟75ti玩玩

我的760,花屏。阻值测哪里?

网友:
能用就可以了,黑色的PCB好呀,焊接后看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的760,花屏。阻值测哪里?

还没入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