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预装win10家庭版的电脑提示激活到期

楼主(2020-04-19):
调取主板密钥:

1.   按Windows 微标  + S,弹出搜索框,输入powershell  找到Windows PowerShell,右键点击,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

2.   复制这串代码

(Get-WmiObject -query 'select * from SoftwareLicensingService').OA3xOriginalProductKey

3.   在powershell窗口中,鼠标右键点击即可粘贴,然后回车一下

4.   等待几秒后,会显示出OEM的产品密钥出来。

5.记录好主板密钥信息。

按Windows 微标  + S,弹出搜索框,输入cmd
输入命令slmgr.vbs -ipk XXXXX-XXXXX-XXXXX-XXXXX-XXXXX(25位密钥,注意-ipk前后的空

格),回车即可安装密钥

查看Win10的激活状况,查询方法:”WIN+R”打开运行对话框,输入命令slmgr.vbs -xpr, 点击确定

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

网友A:
这是针对联想电脑的吗?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针对联想电脑的吗?......

对,其他品牌机也可以试试

网友:
激活过期是因为你的电脑不是自动联网激活,是通过激活工具激活的,如果真的自带系统去联想授权售后直接重装就好啦

网友:
可以通过工具,查询BIOS里的序列号 然后激活就OK了

网友:
上传联想工具读取密钥

OA3主板内置密钥读取工具.EXE

网友:
谢谢你啊大佬

网友:
数据证书,直接永久鸟,

网友:
一个工具就搞定了。你这样麻烦不?

网友:
这个查询到的的序列号应该和就是5楼说的bios里的序列号一致吧

网友:
论坛里 有个可以激活400年的工具。
可以用到笔记本电脑消失的那个年代。

网友:
下载个激活软件不就行了。

网友:
多谢分享,暂时还没碰见这情况

网友(2020-07-15):
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