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夜就不开机,风扇转,电流0.3

楼主(2020-04-19):
隔夜就不开机,风扇转,电流0.3A,反复插拔几次电源或者扣纽扣电池才可以开机,之后就没问题了。但放一晚又不会开机,风扇转,指示灯亮,显示器没反应。

网友:
刷bios没用。老样子,非要放一晚上才可以故障重现。已经折腾半个月了。怀疑CPU坏了

网友A:
主板放烤箱里烤一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板放烤箱里烤一烤

已经上大锤了,砸了。CPU上面的南桥坏了,用烙铁烫南桥就可以开机,扔地上一斧头下去我就死心了,不修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上大锤了,砸了。CPU上面的南桥坏了,用烙铁烫南桥就可以开机,扔地上一斧头下去我就死心了,不修了 ...

真是性情中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