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的屏接口开启信号名称有多少种

楼主(2020-04-19):
笔记本的屏接口背光开启信号名称有多少种

网友:
一般的在接口的多少脚位置

网友:
自己看屏幕pdf

网友:
不同的板子 开机信号名称不尽相同   具体名称脚位可以看下对应的图纸

网友:
英文好点就知道哪两个是开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