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X99 Extreme3 bios

楼主(2020-04-19):
     今天接到一片华擎X99主板,服务器主板,客户说开机没反应。经检测不触发,发现power脚有电压,主板上也没短路和腐蚀的地方,果断在论坛上寻找BIOS,论坛上有一个相似的,但是我级别低了,没法下载。所以只好忍痛在淘宝上花10元买了一份。刷了刷刷就显示了。

X99 EXTREME3.zip

网友:
现在台式机BIOS都参与触发了??

网友:
直接刷官网BIOS就行了,根本不用去某宝花冤枉钱

网友:
华擎官网的BIOS只需要去掉一个文件头就可以用了

网友A:
两个bios呢  怎么就传了一个呢?你俩都刷的一样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bios呢  怎么就传了一个呢?你俩都刷的一样的吗

有个是备份bios

网友A:
就是说 只要刷bios_a就是可以了  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说 只要刷bios_a就是可以了  是吧

对,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