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iaoxin300不开机维修、论坛维修首发

楼主(2020-04-19):
联想xiaoxin300不开机维修、论坛维修首发

昨天接到一台联想xiaoxin300不开机、接电电流0.02A左右、按开关无任何反应、拆机目测主板无烧毁的痕迹、打对地组织都是正常、第一个反应就是刷BIOS.

论坛很多、不知道哪个是;最后一个是刷这个的

刷了几个之后、觉得不是BIOS问题了、

这以经验来讲,应该就是EC程序坏了。也就是EC。

手头没有刷的机器。只能买了、

也不会很贵。到货之后换上去、

激动地心情。按开关。一个鸟样。

接下来只能查开机条件了。

有待机。不触发

查EC的触发条件。

供电时钟复位

供电电路图

+3VL_EC、+3VL_EC_R都有3.3V待机电压

主板实物图

接下来查复位

WRST# 只有0.16V

不对啊

对地组织400多、也没有短路

挑起EC14脚WRST#、擦电开机了

看来问题出这里了、

结果是CE12漏电引起EC复位拉低、

主板实物图片

总结:CE12漏电引起EC复位拉低、引起不触发、

论坛有人求助。后面都没有搞定。遇到类似的可以借鉴我的。发帖不易。加分

网友:
看来大家差不多啊! 先定芯片。不行在查。哈哈。

网友:
刚开始就得测条件再换EC了

网友(2021-10-27):
学习了,楼主厉害先定芯片

网友:
维修的顺序完全反过来了  哈哈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拆开再看看

网友:
谢谢楼主,的确是这个问题,但是想不通复位不正常EC还能发出开启信号。

网友:
一般EC都是买刷好程序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