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85M-D3V 通病清零之后有COMS密码无法清除

楼主(2020-04-19):
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机需要装系统,但是奇怪的是进不了BIOS里,无法设置U盘启动。主板是技嘉的,首先清零BIOS 可是当清零之后直接跳COMS密码了,有密码怎么办,也输入了好多密码就是无法解开, 就想办法刷BIOS芯片 可是这块主板有好几个BIOS,这我就很无语了。放电也不成,后来我想还是在焊上BIOS在试试看,最后还是开机之后短接 CLR_COMS才清理掉COMS密码的。以前H61主板有很多这样的问题,单是B85还是第一次

网友:
搞得我也不知道你是刷BIOS搞定的还是放电搞定的

网友:
搞这么复杂,直接刷掉了事

网友:
开刷开刷bios

网友:
描述不清啊!这哥们·

网友:
搞得我也不知道你是刷BIOS搞定的还是放电搞定的.........

网友:
确实没搞懂到底是刷BIOS好了还是放电搞定的

网友:
应该是刷BIOS然后清零,然后成功了

网友:
刷bios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啊!

网友:
哪里有很多bios呢,一个主一个备份的,备份的不要都可以

网友:
就是刷了bios后开机带电短接清bios成功的是吗?

网友:
没有表达清楚,应该是没有刷bios,刷了bios就不用清了

网友:
没有说清楚状况。

网友:
他是恢复BIOS设置,结果有密码没有恢复成功,又想刷BIOS,结果不知道刷哪一个,然后他启用了B_bios

网友:
直接刷个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拆掉bBIOS

网友:
应该是放电就可以清零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