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0x 显存报错问题

楼主(2020-04-19):
手上一张his 280x能正常点亮打不上驱动,跑测试显存全部通道报错,核心已加焊过,没了头绪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换显卡啊

网友A:
查电阻掉件,没掉件就换核心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电阻掉件,没掉件就换核心吧

我之前有张卡把一个显存焊短路了也是全部报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有张卡把一个显存焊短路了也是全部报错

全短路?你这手工不行啊(▼皿▼#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短路?你这手工不行啊(▼皿▼#)

不是我弄的,我之前一片显存搞短路也是这状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