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3437-B不认硬盘

楼主(2020-04-19):
这款机器本来是EC短路,直接买料板拆上去正常了,交给客户用了一天就认不到硬盘了,因为这款我之前也修过不认硬盘,直接找待机3.4V发现偏高到5V,直接拆掉小电容恢复正常,又能认到硬盘,但是还是用了一天又返修了,待机依然偏高,现在我把下面两个小电阻换掉了不知道还会不会返修,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类似故障

网友:
待机高换U6990试试

网友:
图纸没搜到U6990,你是说换掉LT3470吗

网友:
产生3.42的8角

网友:
我都是把电阻和电容一起换掉,没有返修过

网友A:
电压之所以偏高或者偏低就是因为反馈出了问题,整套换了到现在都没返修过,电压偏低一般导致不开机,电压偏高可能会导致认不到SSD或者把EC烧坏,这是我目前修到的经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之所以偏高或者偏低就是因为反馈出了问题,整套换了到现在都没返修过,电压偏低一般导致不开机,电压偏 ...

除了芯片没换,反馈换了还在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除了芯片没换,反馈换了还在测

芯片坏的少

网友:
那可能刚修的时候EC短路就是电压偏高烧掉的,刚拆EC就测过3.4V很正常才敢装EC,那芯片附近只要加热一下电压就很正常了,过一天就又出问题

网友:
换掉3.42V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