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硬盘电路板二极管被烧坏,取下后能读盘,但是提示格式化

楼主(2020-04-19):
串口台式机硬盘。我接在硬盘盒里面,把外接电源适配器弄错了,读不了盘,硬盘盒换了块硬盘,配上正确的适配器都能正常使用,再拿一块硬盘接正常适配器能使用,换成错的电源适配器,不能用,再改回正确的适配器,还是不能读盘。打开硬盘电路板后,用万用表测一个二极管被击穿,用风枪取下坏的二极管后,重新装上接上硬盘盒,能读盘了,但是提示格式化,我买了个型号一样的硬盘主板,准备将同位置的二极管更换上。请问各位大师些,到时候换上好的二极管,能否正常使用,如果提示格式化,怎么处理?数据就无法保存了吗?感谢大家

网友:
买了个型号一样的硬盘主板,把BIOS换过来 不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