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X550UB CPU不工作维修 简单维修

楼主(2020-04-19):
X540UBR 2.0
上电电流 0.086 CPU不工作 打开图纸和点位 把PU8804拆掉 直接拉个1.2V电压到芯片A2脚输出电容PC8830上   故障解决

网友A:
不错,还有华硕内部的账号 看图纸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。遇到解决也快点。感谢。

网友:
锁定故障准确一看就是高手

网友:
经验丰富!但是修复的逻辑过程只有高手能明白!普通维修人员不知道判断的准确位置的根据和条件是什么!说的很千篇一律!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。

网友:
通病整理感谢分享

网友:
找到问题是关键,解决问题是主要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遇到过,还是订了芯片回来给客户更换了。快速解决就是飞线

网友:
这华硕的大神可真多啊 我是怕了华硕了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电压没有出来吗

网友:
这么屌的吗 直接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还有华硕内部的账号 看图纸。。。。。

是的 ASUS内部在线点位图一套都有的 包括主板等等

网友:
大哥,点位能否给一个?或者报价来也可

网友(2020-06-14):
遇到个进水的,没图纸看......求大神发图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