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微pE中一键还原系统选哪个界面?在哪儿找原备份的GH0ST文件。

楼主(2020-04-19):
原来系统有一键备份过的。现在系统没了,原来XP系统下还原过三至四次,怎用PE进行一键还原,选哪个,另外在C D   E  F哪个盘找原来备份还原过个的那个文件,会不会是隐藏的,在微PE下找的到吗?选那个操作还原,谢谢。

网友:
很好,正好要用到

网友:
PE里打开的F盘,找不到原备份还原的文件丧。

网友A:
手动GHOST,选择你备份的系统位置,文件名是以.GHO结尾,手动GHOST不支持存在中文目录下的文件哈,要乱码改成英文就好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动GHOST,选择你备份的系统位置,文件名是以.GHO结尾,手动GHOST不支持存在中文目录下的文件哈,要乱码改 ...

你最后那张图就是手动GOSTH,认不得英语就先点打开后的第一个菜单,过了选择第二个,第三个,实在不行你就问度娘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