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g50-70不上电

楼主(2020-04-19):
机器我的是三位可调电源,没有待机电流,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流比较小,,3V电感5V 电感都没有电压,也没有短路,反正就是不触发上电,开关也无电压。图纸看不懂。该怎么修

网友:
3V电感 先修出电压,3V一定要有

网友:
先修待机电压,3v5v

网友:
那就看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A:
会修的话 先修公共点 待机  不会修的话建议找专业的维修检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修的话 先修公共点 待机  不会修的话建议找专业的维修检测

修好了,保护隔离电路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