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生维修员第八修,再战大水牛电源。

楼主(2020-04-19):
大水牛上次已经战过一次了,那次难度很低。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27053-1-1.html

被我折磨了三个月,用来试机和挂着GTS450锻炼.
终于,在昨天晚上,电源和450双双暴毙。不知道是电源把450爆了,还是450爆了电源。

目前是插电不触发。

量紫线待机5V没有电压。

顺着下来A、B、C、D、F点均是0欧,应该是有一个击穿短路了。

先拆A点的电感,把电路隔离开。
B点电阻恢复。CDF依旧0欧。

D点是整流二极管,优先怀疑。拆下来后正反向测量已经为0欧,其他点所有电阻均恢复。

整流二极管是SR560 肖特基 5A 60V。料板翻半天都是360、520之类的。
最后从一个等离子电视机料板上拆了一个HBR5150. 查了参数 肖特基 5A 150V。装上修复。

网友:
祝贺维修成功!又学了一招!

网友:
肖特基算是通病了 我习惯测下肖特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