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150上电时序

楼主(2020-04-19):
看到一个帖子Asus B150M-PRO-GAMING RG 维修指南,还要10分才能下载,那个帖子不能回复了,还以为有这个主板的维修专用资料呢,下下来一看就是普通的上电时序图而已,现直接发出来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设置不用分的,我传上来怎么还是要5分才能下载,我只好用图片传上来

网友:
传上来怎么还是要5分才能下载,我下面用图片传上来

网友:
没事,楼主应该拿这5分,先下为敬

网友(2020-06-28):
谢谢愿意分享经验数据的大师

网友A:
咱群里都有,下载前先搜索群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咱群里都有,下载前先搜索群文件

此方法挺好,还能搜到下载分较少的同一文件,可以省不少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