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D 1.0BIOS1 脚有波形5、6脚无波形

楼主(2020-04-19):
一块华硕华硕H81M-D 1.0的主板,测CPU供电为1.7V,电压还未正常,测试BIOS一脚有一段波形。其它5,6脚无波形,7,8脚电压3。3V正常,测得VRMPWRGD为高电平,BIOS边上两个排组测得电阻正常。BIOS刷过官网CAP改成BIN的,也刷过本论坛的,都是一样故障,CPU冰凉,取BIOS ,测得8脚24,5,6,7,1,2,3值400多,求思路

网友A:
不跑码,有没排除CPU是不是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跑码,有没排除CPU是不是好了。

CPU在其它主板上是好的,也换过其它好CPU试过

网友:
有复位吗,查下cpu座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这两测试发现5,6脚也有短暂的波形,S_CPUPWRGD也有高电平,s_drampwrgd在CPU座子和桥下面没法测,S_PLTRST高电平3.3V,H_CPURST低电平,打H_CPURST发现值为0,仔细查看CPU引脚,发现可现对应引脚可能压下去时会短路,挑引脚后,开机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