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DELL LA-F712P 淘宝购买原厂bios 论坛首发

楼主(2020-04-19):
DELL LA-F712P 淘宝购买原厂bios,这个bios比较大 32m,刷上以后 开机先掉电 然后再上电,第一次亮机比较慢大概有一分钟,请耐心等待,第二次就快了。

DDP80 LA-F712P REV1.0.rar

网友:
bios芯片是uc5

网友A(2020-06-20):
今天正好碰上一个反复重启的,刷上试试

网友(2020-09-02)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正好碰上一个反复重启的,刷上试试

反复重启不是BIOS问题,对吧?

网友(2021-06-11):
我的刷上 不亮

网友(2021-07-16):
DELL的很多要强制开关机两三次的

网友(2022-04-13):
掉电 刷了不知道能不能好

网友(2022-05-26):
有些不是bios问题 刷了肯定不会亮 这个bios 是原厂的 刷过不亮排除其他问题

网友(2023-06-09):
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??西尔特600P好像不支持

网友(2023-07-11):
亲测第一次第二次都慢。

网友B(2024-08-22):
你的是合成的,只有你的机器快。
真正的原厂在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合成的,只有你的机器快。
真正的原厂在此。

试试行不行

网友(2024-11-08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合成的,只有你的机器快。
真正的原厂在此。

的确好用 感谢分析

网友(2025-04-25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合成的,只有你的机器快。
真正的原厂在此。

好用,问题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