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新手!请教高手这个R63是多少欧?

楼主(2020-04-19):
是33欧正负百分之1还是330欧正负百分之1

网友A:
这个电阻是0.63欧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是0.63欧的

老哥这个R63表示是第63个电阻!!阻值是下面的330-1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老哥这个R63表示是第63个电阻!!阻值是下面的330-1

谢谢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指教。

330-1是多少呢?

网友C:
应该是330欧,精度百分之一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330欧,精度百分之一、

请教高手为什么不是33欧?最后一位是0不是表示10的0次方就是乘以1?  33乘以1就是33呀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330欧,精度百分之一、

为什么不是33欧百分之一呢?0不是表示10的0次方就是有效位乘以10的0次方那也应该是33欧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不是33欧百分之一呢?0不是表示10的0次方就是有效位乘以10的0次方那也应该是33欧呀?

我记得最后位为0的是直接读

网友:
色环电阻的阻值换算最后一位是10的多少次方,但是贴片电阻的阻值都是直接标注的,所以不存在和色环电阻的一样的算法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直标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330欧 图纸表的不能等同于实物贴片上的330 不是一个意思

网友:
33欧保险电阻

网友:
原理图直接读,实物如果有丝印会标331,多数电阻都太小不会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是0.63欧的

这个老师傅错了

网友:
图纸上标示的330就是330欧。主板上的元件标示就需要换算。

网友:
应该没有写完整,看看其它电阻他怎么标的,有的标识习惯是电阻规格(尺寸,比如0402,01005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是0.63欧的

师傅厉害了,这个r63就是0.63?这不是330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是0.63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师傅厉害了,这个r63就是0.63?这不是330吗?

33欧!有啥争论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