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/USB3REV(1.01)之奇怪的断线

楼主(2020-04-19):
     手上有一片华硕M5A78L/USB3REV(1.01)的大板

上电发现不开机,上诊断卡加spek蜂鸣器(目的:双保险,懂得都懂!),触发不跑马,蜂鸣器也没响。
初测各大供电正常(内存供电=1.48V;;VDDA2.5=2.52V;CPU供电=1.01V;桥供电POQ3 2脚处=1.36V POU5 6脚处=1.2V)
测量时钟(A13=0.46V A14=0.46V) ;复位在2.81到3.38V跳变。说明主板一直在复位 。影响复位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:(外设短路拉低电压,CPU无复位,各大电压不正常,时钟不正常,保护电路不正常等。)
本着先简单后困难的原则在测试供电,并且顺便打了下对地二极管值(都是正常,没有明显偏低的地方),在测量北桥1.8V供电时,发现电压只有0.31V,明显偏低(可能原因,芯片本身坏,北桥坏)但在测量此芯片供电3V时发值只有0.13V,内存237脚处也是0.13V,其余地方3V值正常,果断拆下1.8V供电芯片,测量发现3V供电处只有2.2V左右电压,这时不可能再有东西拉低了吧,抱着试试看的心往内存237脚飞了个电源3.3V,上回1.8V供电芯片。跑马亮机!以后要测量北桥的1.8V了真的感觉好奇怪,难道真的断线还是拖不起电压变低(因为只有点位,没有图纸无法具体分析)

带着???维修结束,麻烦帅哥美女给加加分,真心感谢,分快不够用了,图纸下不了,就不能愉快玩耍了哈

网友:
手上有张一抹一样的板,回去试试看

网友A:
无解的短线,也许是这主板的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解的短线,也许是这主板的通病

可能是吧

网友:
天意wx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666

网友B:
你这个现象用诊断卡上是复位灯闪 ,

网友B:
毕竟是 内存电压正常后才出桥供电 之后CPU 供电 ,接着桥收到电源好信好,才发出时钟和复位 会后才开始 跑马

网友:
学习了,北桥供电异常导致不复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毕竟是 内存电压正常后才出桥供电 之后CPU 供电 ,接着桥收到电源好信好,才发出时钟和复位 会后才开始 跑 ...

是CPU最后出的吗?看了好鑫制造那面,供电时序好像是 内存  VDDA2.5 CPU 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现象用诊断卡上是复位灯闪 ,

对的,是的

网友C:
在测量北桥1.8V供电时,发现电压只有0.31V,明显偏低(可能原因,芯片本身坏,北桥坏)但在测量此芯片供电3V时发值只有0.13V,内存237脚处也是0.13V,其余地方3V值正常,果断拆下1.8V供电芯片,测量发现3V供电处只有2.2V左右电压,

有点位图,为什么不把散热片拆下,量下分压电阻??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不错

网友:
楼主威武。。

思路清晰,简单直接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测量北桥1.8V供电时,发现电压只有0.31V,明显偏低(可能原因,芯片本身坏,北桥坏)但在测量此芯片供电3V时发值只有0.13V,内存237脚处也是0.13V,其余地方3V值正常,果断拆下1.8V供电芯片,测量发现3V供电处只有2.2V左右电压,

有点位图,为什么不把散热片拆下,量下分压电阻??

因为分压电阻这个,个人习惯放在最后面,通常AMD电阻只要没有腐蚀就不考虑,一般最爱坏的是开机针那面的电阻,确实你讲的有道理,感谢指点迷津,细节决定成败!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你的图共享一下不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