粗心大意导致走弯路的联想Y410P!!!

楼主(2020-04-19):
  型号:联想Y410P
  故障:1.1电流左右循环跑码
    刚接到手就是这个故障,然后还觉得这不就是捡漏嘛,应该就是BIOS问题,迅速拆机,刷BIOS,上机测试,一个卵样,哎呦卧槽,难道我BIOS坏了,在论坛上看到有说有的BIOS行有的不行,好吧,继续下载来刷,刷刷刷刷,我没分了。。。。。草草草,这时候就不觉得是BIOS了,不可能这么多都不行啊,然后就抓波,一直在反复读内存,但是EDID却没有波形,换CPU,加焊南桥,换南桥,加焊显卡。。。。一顿操作猛如虎,一看故障一毛一样,然后收起来去修别的机器了,后来有空拿出来准备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查,一查,U46  5V二级转换电压只有3.2V左右,G级电压5v左右,把U46换掉成功亮机

网友:
原来是5V供电不足引起的

网友:
I usually have problems like this first I examine the run power part
convert signals are very important

H55
给你翻译一下:我也差卵不多像你这样的毛病,首先检查这个二级电压转换信号是很关键的哦。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的猛操作不如一步一步的基本功来得扎实

网友B:
给你翻译一下:我也差卵不多像你这样的毛病,首先检查这个二级电压转换信号是很关键的哦。。

网友:
吸取经验了……谢谢

网友:
这个湾子却是大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,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才能避免走弯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猛操作不如一步一步的基本功来得扎实

大致电压也都查过了,CPU内存电压最开始就查了,只是看到都跑马了,就忽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你翻译一下:我也差卵不多像你这样的毛病,首先检查这个二级电压转换信号是很关键的哦。。

哈哈哈,欺负我不懂英文

网友:
外星人:P31E

网友:
白费了一个桥

网友:
一顿操作猛如虎,一看故障一毛一样

网友:
不白费,拆下来的桥任然可以留着用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,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才能避免走弯路

网友:
加焊南桥,换南桥,加焊显卡。。。。一顿操作猛如虎。你这个有点辛苦啊!

网友:
一般这种电流刷了BIOS不行,先大概打下全板的电压二级电压,少走弯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