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MAXSUN(MS-H110D4)不触发

楼主(2020-04-19):
       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一台铭瑄MAXSUN(MS-H110D4)不触发,同行已经排除电源等,锁定故障在主板了。
报价依旧很美丽,就耐心拆主板维修起来,这样的主板也找不到图纸,找到IO图纸也不错,原理都差不多,IO(NCT5532D)实测绿线到IO30脚电压5V都正常、测量开机针0V、测量IO29脚也0V、测量21脚待机也0V,哈,找到原因了,IO没有待机电压,直接打21脚对地阻值发现0欧姆。接下来用稳压电源3.3V烧鸡大法,发现供电芯片挂了,也找不到同样的芯片更换,直接用1117稳压芯片飞线过去一根得了,测试几个小时也比较稳定,以后各位老铁遇到这样故障不妨也这样。欧了,到此分享完毕,有机会再发!

网友A:
简洁明了没有错别字。拆下的什么芯片?8爪?最好有图补充一下说明哪2脚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洁明了没有错别字。拆下的什么芯片?8爪?最好有图补充一下说明哪2脚击穿

老铁,这芯片我也不想找了,觉得没有必要找。

网友(2020-06-14):
3,3VSB  无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