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W519L 触发后没有显示,加焊显卡

楼主(2020-04-19):
华硕笔记本W519L 触发后没有显示,加焊显卡,加焊板载内存,加焊CPU后还是一样没有显示,又屏蔽板载内存再加条内存条上内存槽还是没有显示,最后刷个BIOS后正常显示了,真是无语了,最后还是搞好了。

网友:
终极武器刷BIOS,哈哈,学习了

网友A:
能刷bios刷好真是不错,今天一台X550V刷了几个BIOS,就是无显示。累呀

网友:
朋友先软后硬 ,华硕联想这种情况效常见触发不显示,先刷BIOS再上BGA

网友:
很多亮屏 都是显卡虚焊

网友:
奇怪了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

网友:
应该是先刷BIOS,在动芯片吧。

网友:
楼主一来就加焊  哈哈

网友:
真是的。能简单修,为什么要往复杂的地方弄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刷bios刷好真是不错,今天一台X550V刷了几个BIOS,就是无显示。累呀

如果是DIP封装的BIOS还好点,是SOP的麻烦,不停的拆呀焊呀

网友:
加焊还是 加热一下? 如果加焊。你也够狠啊!

网友:
老哥喜欢先硬后软!!

网友:
学习了,华硕的机器bios故障很多的,一般看电流大概就知道问题

网友:
全套服务 弄一遍

网友:
维修从来都是先简后繁,而你的步骤是倒着来的

网友:
先查软问题再查硬件

网友:
现在bios坏的很多了哦

网友:
先查软问题再查硬件,先刷BIOS再说

网友:
直接刷BIOS,先从简单的入手,还好没弄出新故障,,

网友:
你这个顺序是不是搞反了

网友:
你修的华硕笔记本啊!动了显卡芯片就用不住了,一个月前后就的返修!

网友:
BIOS坏的真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