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两次了,刷了bios不对,刷回去跟以前的故障不一样了

楼主(2020-04-19):
能触发的不触发了,能跑码的不跑码了。难道错误的bios让主板发出了错误的信号,使元件损坏了?

网友A:
依照楼主说法,刷BIOS还要小心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依照楼主说法,刷BIOS还要小心点

我也是来取经的。刚才搜了下还有个跟我一样经历的。唉,这下难办了,不好交差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来取经的。刚才搜了下还有个跟我一样经历的。唉,这下难办了,不好交差啊

不会!bios还是没刷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会!bios还是没刷对

我淘宝买了个原厂的也不能触发

网友:
BIOS里应该保留的信息被你刷掉了,或者根本就不是BIOS问题。其它不稳定因素引起的,当你把其它本质的故障排除之后,刷回原来的自然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比如1.8V的BIOS误用3.3V刷坏了

网友D:
会不会本来bios芯片就有问题?换个试试

网友:
是的  楼主要区分下1.8V和3.3的区别

网友:
BIOS里应该保留的信息被你刷掉了,或者根本就不是BIOS问题。其它不稳定因素引起的,当你把其它本质的故障排除之后,刷回原来的自然就可以用了  有理

网友:
刷BIOS要注意电压问题,另外还要注意OTP,带OTP的BIOS编程器识别的时候不要选带OTP分区的型号,OTP如果被擦除了,就会出现问题

网友:
解决了,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。还是用的原程序。原故障是偶尔能开机,电流还有几种跑法。估计被我一吹突破临界点彻底坏了。当初修那外星人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本来bios芯片就有问题?换个试试

兄弟,你居然说对了。才看到你的评论

网友:
bios芯片就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淘宝买了个原厂的也不能触发

淘宝,不是万能的!

网友:
BIOS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

网友E:
会不会你把BIOS 芯片给吹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会不会你把BIOS 芯片给吹坏了?

本来就是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