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34 820-00045-A 开机用一小时后花屏

楼主(2020-04-19):
类似内存坏的那种横向画面被切割的条纹,换了板载CPU 刷了BIOS 换了板载内存 还是无法解决 UMT的板子  有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可能和供电有关系。

网友:
见了A1534的机子,我一般绕着走

网友:
划线都不会割断线

网友:
A1534 UMT这种板子无解,修好了用不长,有的时候还要考虑屏幕是不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