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61主板开机无显示,不过内存

楼主(2020-04-19):
V星H61主板MS—7788  V1.0
开机无显示,不过内存
查5VDIMM正常
D5的公共端DDR  VCC12V,也就和R223相连一端,R223另一端,DDR  6103VCC电压为0,测此处对地短路(R223电阻2.2欧和U14芯片UP1504均不发热)拆下后,开路测量仍短路,换后正常。

网友:
整理了几天,终于腾出空间来实战中学习

网友A:
拆下后,开路测量仍短路

到底拆哪个?41度发烧胡话似的,逻辑错乱,狗屁不通

网友A:
换后正常。到底换哪个?41度发烧胡话似的,逻辑错乱,狗屁不通

网友:
病毒一样的帖

网友:
他是更换了U14就修好了

网友:
文明用语,图片上有的呀,看不见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拆下后,开路测量仍短路

到底拆哪个?41度发烧胡话似的,逻辑错乱,狗屁不通

什么叫开路测量呢?
就是把元器件拆下来,测元器件自己对对地脚的电阻,比在路测量更能准确判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后正常。到底换哪个?41度发烧胡话似的,逻辑错乱,狗屁不通

U14开路测量5脚对芯片地短路呀,换了U14就好了呀,开路测量和在路测量是基本术语,打脸了吧!还是谦虚点,文明用语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叫开路测量呢?
就是把元器件拆下来,测元器件自己对对地脚的电阻,比在路测量更能准确判断

要么C126电容短路击穿,要么U14的5pin-9pin短路击穿。
所谓开路,可以吹掉C126电容,也可以挑开U14的5pin。
表达意思要准确 啊

网友:
U14拆了,却去量线路上短路来判定U14坏,尼玛,逻辑错乱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U14开路测量5脚对芯片地短路呀,换了U14就好了呀,开路测量和在路测量是基本术语,打脸了吧!还是谦虚点,文明用语吧

标题就错了“不过内存,开机不显”,这没有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标题就错了“不过内存,开机不显”,这没有开机

风扇都转了

网友:
开路测U14的5脚和9脚短路,指的是测元器件,而不是测板子,板子肯定不短路了,这叫进一步确定元器件短路。就譬如MOS管拆下后再测测MOSI管好坏,做进一步确认呀,这思路很清晰呀

网友:
有图纸贡献一下才是关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