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81M-D2 USB不能用秒杀一例

楼主(2020-04-19):
主板:GA-H81M-D2  REV:1.0故障:6个USB接口,只有两个能用

看到技嘉这种板子,USB不能用的,多半都是电阻坏了,也就是USBOC信号,不过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干掉电阻,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,那就拿出吃饭的家伙,(相信大家都知道,这个6只脚的ESD静电芯片容易出问题,那就先拆了再说吧),噼里啪啦两下拆完,顺道把所有的这种ESD芯片都拆了,然后上电试,(也没报多大希望),果然,涛声依旧

没办法,只有打开鑫智造,找到图纸,查一查USBOC信号
查到UR1,3.3V  正常

查到UR3,1.1V  不正常

它是由5V通过两颗分压电阻分压过来的,正常的话是3.3V,(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计算器套上公式算出来的)
看了一下,它是15K,8.2K,两颗电阻分压出来的,这个只要是技嘉的板我都买的有新的电阻,因为修的多,知道技嘉的电阻爱坏,就发了所有技嘉主板上用的电阻,直接把两颗电阻换掉

OK,上电测试,ojbk,收工!!!

   发帖码字不易啊,手都酸痛酸痛的,各位大佬,加点分啊

 会员456832300鑫豆2025-2-5 11:44
 会员218236300鑫豆2024-10-29 21:46
 会员1165295300鑫豆2024-9-27 14:44
 会员1245881300鑫豆2024-7-18 17:06
 会员263455300鑫豆2024-6-14 13:37

网友A:
这个usb不能用的话大多都是USBOC问题,如果oc正常的话,那就考虑干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usb不能用的话大多都是USBOC问题,如果oc正常的话,那就考虑干桥了

yes i agree with you

网友:
电阻配件不错,也算得到处找拆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UR3的阻值变大了导致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UR3的阻值变大了导致的?

对的,造成主板误判断USB电流OC(过流)

网友:
大神分析能力不错.
能不能帮我看看华硕Z87卡9A是什么问题.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4555-2-1.html

网友C:
谢谢楼主的经验和维修思路

网友:
旁边飞一个3V3过来不行?

网友D:
楼主威武,老司机,,,,。。一上来就秒了

网友:
手上一个华硕的H81...也是USB不能用。有空了测下。。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楼主的经验和维修思路

别光回复,加分啊

网友E:
简单粗暴,这得修多少台式机的主板啊

网友:
这也是通病吗 华硕一大堆这个问题

网友:
哈哈,不错的分享,怎么加分

网友:
技嘉USB不能用直接查USBOC不就行了么,防静电的二级管坏一般量数据线就能测出来

网友:
不错,USB接口不能用还有这种原因

网友:
USBOC 技嘉和华硕见得比较多

网友F:
要是华硕主板直接15秒关机了

网友:
不错,炸了很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简单粗暴,这得修多少台式机的主板啊

以万为单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要是华硕主板直接15秒关机了

15秒很好修的

网友:
这应该是通病吧。。。

网友:
的确是大师级别,加分。加分。

网友:
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的男人

网友:
华硕的H81...也是USB不能用。有空了试下

网友:
赞一个  来学习的

网友:
社会我松哥,人狠话不多,秒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威武,老司机,,,,。。一上来就秒了

低调低调

网友(2020-05-21):
老司机带路来了

网友:
不是桥的问题吗,,,,还有连续坏三个的

网友(2020-06-25):
目前还没有遇到桥坏的。

网友:
对的,造成主板误判断USB电流OC(过流)

网友:
那个UR3 可以直接去掉吧?

网友:
ASUS GA主板都有一样的问题的,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这种通病比较多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