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舟K610C-I5 D1进水维修

楼主(2020-04-20):
神舟K610C-I5 D1进水触发,掉电,反复重启,报价,留机,拆机一看,
好多地方进水发霉了,洗洗刷刷处理发霉的地方,清理完问题一样 检查开关排线1脚,
电压19V,心想这个小问题通病,拆掉PU4(P2808B0)芯片,再拆1个PR121电阻,飞2根线搞定,
这个处理好了,开关排线1脚电压3.3V了,触发上电0.5A-0.7A左右马上掉电,还是反复掉电重启, 再结果一番检查发现,显卡供电0V,这里是进水最严重的地方,显卡供电管理芯片所在地,
发现显卡供电芯片9脚TON频率82K(PR142)电阻腐蚀,拆下更换一个,还是没有电压到这里,
跑线发现后面电路板也发霉了,测量后面发现19V电源供电经过电阻(PR63)的,
电阻发霉完全坏了,直接换10K上去,通电试机终于看到开机画面了, 看到开机画面了,你以为到此结束,
又错了,安装好整机测试我CAO,没有声音,又拆机,怀疑U18(VT1802)问题,
因为这里也进水发霉严重的,清理发霉的时候没有发现大问题,拆下芯片,
发现倒数第3脚,焊盘边腐蚀断线,图片就不拍了,是一个5V电压来的,补线解决,
这个笔记本终于好了维修到此结束,进水机子问题太多了。
维修麻烦啊,但是为了生活明天继续。

网友A:
进水的机器是很多烧断线的地方,小问题也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的机器是很多烧断线的地方,小问题也很多

看看简单, 搞了好几个小时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