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屏幕故障]
螺丝打错!

楼主(2020-04-20):
大佬们图中右上角螺丝打错 会造成花屏 无触摸吗?

网友A:
主板拆下来拿放大镜看一下

网友:
可以把螺丝柱取下用显微镜查看是否磨断线路

网友:
拿放大镜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拆下来拿放大镜看一下

我刮开焊盘。里面看不出有线路。一片金色铜片  没看见有线路 应该是接地的!

网友B:
我特地挂了一下应该打穿了也没事,没阻值里面

网友:
那个是管摄像头的

网友:
左下和中间管显示的

网友:
不影响的,下面就一线天线,什么也没有

网友:
印象中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线路的

网友:
麻烦各位了大佬

网友:
我也拧断掉这地方,是个什么天线,使用没任何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特地挂了一下应该打穿了也没事,没阻值里面

铜皮下面还有,里面一层打断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当中那个打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