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故障修复精准到位之兄弟联想各型号机器卡纸篇

楼主(2020-04-20):
卡纸位置看前三张图片,用单页进纸盒走纸看看是否还会出现卡纸,出现:检查硒鼓漏电定影齿轮及轴套是否损。不出现:修复方法看后三张图片。如果不能精确修复,你来揍我(记住:换搓纸轮,传感器。离合器,高压板的都是扯蛋,根本解决不了问题)

网友:
感谢撸主的分享

网友:
不客气 希望多来撸撸哦

网友A:
学习了,楼主能讲讲佳能105和205不上纸,齿轮相位吗,拆了发现安装时齿轮有对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楼主能讲讲佳能105和205不上纸,齿轮相位吗,拆了发现安装时齿轮有对位的

您说的机器我没听说过哦

网友B:
楼主高手,但没这么绝对,这类型机器很多。出现卡纸:传感器、硒鼓套件、前面那个小搓纸轮(楼主图中标识那个)占大多数(我维修过的大概80%左右),那个白色的胶轮清理下纸屑和灰尘即可。纸卡硒鼓下面遇到过两例是高压板故障导致,分页器不行引起连续进纸导致卡纸遇到一例。还遇到过一例离合器故障导致在前面卡纸的(离合器坏的很少),还有一例是主板离合器插头旁进液体导致离合器不工作,卡纸现象和离合器故障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高手,但没这么绝对,这类型机器很多。出现卡纸:传感器、硒鼓套件、前面那个小搓纸轮(楼主图中标识那 ...

您是大神级的  说的到位

网友:
楼主高手,感谢撸主的分享

网友:
您是大神级的  说的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