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W-GQ打称重印机

楼主(2020-04-20):
哪位老板维修过SPW-GQ打称重印机?打印不出资料

网友:
自己用都没有用过,硬是要我修

网友A:
称重方面是否正常,还是就打印不出来?看那个纸是用的热敏纸,是会打印空白纸还是不会出纸打印,问题描述不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称重方面是否正常,还是就打印不出来?看那个纸是用的热敏纸,是会打印空白纸还是不会出纸打印,问题描述不 ...

这打印机还不怎么会操作,现在就是打印无反应(电机是转动的,但打印出来是白单)

网友A:
就是说它执行了打印指令,但是打出来的是空白纸吧,这样会不会是热敏打印头有问题,检查一下,打印头是会发热的元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说它执行了打印指令,但是打出来的是空白纸吧,这样会不会是热敏打印头有问题,检查一下,打印头是会发 ...

打印头是好的,已确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打印头是好的,已确定

有相投的机器更换了打印头测试吗?或者查查这个机器有没有自检测试的,自检看看能否判断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相投的机器更换了打印头测试吗?或者查查这个机器有没有自检测试的,自检看看能否判断出问题

想这种此轮断了要怎么接上去?这台机的

网友A:
可以找根回形针剪一截加热穿上去,或者端口除干净润滑油用502或沾鞋的胶水粘吧

网友:
最好去TB找找有没有一样的齿轮买一个保险耐用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找根回形针剪一截加热穿上去,或者端口除干净润滑油用502或沾鞋的胶水粘吧

粘上去了

网友:
不错,修好就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