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缺少一个肖特基二极管,能否这样改线?

楼主(2020-04-20):
把37.44.48脚连接一起。能否改线?

网友A:
不行的,这里是用来给三路的半桥上管开启提供一个自举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行的,这里是用来给三路的半桥上管开启提供一个自举电压

谢谢提醒,找什么代替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提醒,找什么代替?

那要看封装有多大了,电流不大,1A也够

网友B:
主板上找不到肖特基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上找不到肖特基二极管

快恢复的也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看封装有多大了,电流不大,1A也够

手上没有配件,只有一块老主板ta880hd

网友:
快恢复?

我怎么听不懂了

网友C:
不可以直接连接 这个要提供一个自举升压  你可以找类似电路的管子代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可以直接连接 这个要提供一个自举升压  你可以找类似电路的管子代替

类似,旧主板有吗

网友C:
有的     只是很难找到 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的     只是很难找到 有的

看了好多

网友C:
笔记本的主板  充电芯片附近 有的呢  我刚刚看了了下  看到好几个 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的主板  充电芯片附近 有的呢  我刚刚看了了下  看到好几个 兄弟

台式主板,找不到

网友:
最好找一样的

网友:
不行!电路咋能这样改?崩二极管不多的是?

网友:
还是老板子上拆个好啊 或者淘宝上定个一批备用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