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A1466

楼主(2020-04-20):
   各位大神 苹果  A1466   的主板不上电  待机是0.03 请问下是不是对的啊 5代CPU 的

网友:
  在线坐等啊 各位 大神

网友:
你这也太那个了 自己拆开  番番图纸也好哟

网友:
PP3V42_G3H有吗?PPBUS_G3H有吗

网友:
0.03稍微有点偏高

网友:
下面不是有大神的时序写的很清楚

网友:
电源的小绿灯亮不亮呢?是好好用着就开不了机了还是进水还是摔坏的?公共点电压有没有?待机3V有没有?

网友:
若是裸板 0.03 待机偏高  拆开测下吧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3V待机

网友:
  本机我已经 是 修好了 待机0.03  高了点 换了充电 待机0.025 左右   最关键的是 刷了BIOS  就可以了  开机了

网友:
PP3V42_G3H

网友:
电源的小绿灯亮不亮呢

网友:
找图,测试,没捷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