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7进水后不开机,不拍照,听筒无声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4-20):
  故障描述:台风利奇马过后,进水机不少,这台红米7进水厉害,都好几天了拆出来还有水。

维修过程:
  第一步:全面清洗腐蚀的地方,发现还不能开机。但是插入充电器后,有红米的开机画面,但是闪一下就没了,然后又闪,反复这样。

  在显微镜下观察,发现字库的边沿有进水的痕迹,这里忘记抓图了。把字库加焊后开机OK。但是测试发现,不能拍照。

  第二步:仔细观察拍照座子,发现相机供电管有腐蚀。拆下后,主板上面的五个脚位中一个脚位腐蚀掉了,并且管子本身那个脚位也腐蚀。用手术刀片刮出一点,上好焊锡。测试主板上这个脚对地阻值,这时候出来了,386。

  装回去相机供电管,测试拍照,OK。

  第三步:测试整机功能,发现听筒无声。很奇怪的一件事是,不打电话的时候测量听筒两端居然有1.7伏电压。一打电话,电压就降到1.5V,这时候拆掉听筒,直接在听筒接触点测量有0伏电压。

  好奇怪啊,怎么会这样子?不打电话时候也有电压!我循着听筒线路查找,发现听筒两个触点是通到U1501电源PM8953里面的。拆掉电源,发现地下一个脚位明显腐烂,并且那个脚位出来的线也腐蚀。挖线,上绿油,然后重做PM8953,再开机测试,出来听筒声音了。

  总结:PM8953不但是电源芯片,测试发现拆掉后,没有开机电流。而且是管理音频的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网友:
电源ic还集成音频?

网友:
多重故障,这个怎么报价啊?

网友:
不少国产机,音频好像都是集成在电源里面,华为也有

网友:
这个估计修好了也会很快因为其他问题返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