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圆梦F4039 版号:CFM1D3M VER:1.0 全部USB接口不能用 维修

楼主(2020-04-20):
经测量全板usb接口没有5v输出,5v由up7536a转换而来,经测4脚开启只有0.4v左右低电平不正常,
测4脚没有短路,由ec NCT6776 46脚发出经上拉r65,上拉有5v,

断开r56与ec46脚的连线(怕烧毁ec本身),把r56换成0欧电阻,也可以一坨锡,修复完成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,天

网友:
这板就是这种通病,别人好像有发过类似的贴子了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某个小8脚坏了拉低了4脚EN电压,你这样修倒是省事,但有后遗症,休眠后usb不断电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 修了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