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20不触发

楼主(2020-04-20):
裸板上电发现待机0.024A,勉强算正常,测待机3V 5V发现5V只有4.2V左右,直接查反馈电阻R736电阻阻值偏低87K左右,换掉之后正常,估计是这胶纸腐蚀导致

网友:
你这个修得快噢~~!

网友:
谢谢分享,分析很详细

网友:
一针见血   一触即发

网友:
學習了,判斷准維修快

网友:
电阻值变小的很少见,容易返修

网友:
学习了,高手啊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 修的贼快

网友:
裸板上电发现待机0.024A

网友(2023-09-03):
又捡了一个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