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一体机v230icgk白屏

楼主(2020-04-20):
客户屏幕砸破了,前两个屏幕换了灰屏,第三个屏幕白屏,屏幕的供电芯片也换了,外接正常的,求救 急急急

网友:
屏参数不对吧

网友A:
把原来屏幕的参数写过去应该就可以了,写码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原来屏幕的参数写过去应该就可以了,写码片

他自己的屏幕破了一边,然后另外一边也是白的没有图像

网友:
那就不是屏问题了

网友A:
屏供电或其它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供电或其它电压正常吗?

电压都有,就是很奇怪,找不到哪里问题

网友A:
买的屏型号一样的吗?

网友B:
破屏能显示的那部分图像正常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的屏型号一样的吗?

一模一样的屏幕,定了三个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破屏能显示的那部分图像正常么。

没有显示的,另外一片白屏

网友:
那就显卡或屏线问题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