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打印机更换完定影膜卡纸的一点维修心得

楼主(2020-04-20):
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,更换完定影膜打印或复印有的在定影进纸口卡纸 ,有的在出纸口卡纸!
一:进纸口卡纸,检查下辊轴套是否磨损,没有-----换下辊!因为胶辊打滑不能和定影膜同时旋转造成的。
二:出纸口卡纸,纸张有时候出来三分之一,有时候出来一半!定影膜没换之前正常出纸,只是有黑边或是损坏更换完以后出现的卡纸。

https://www.ixigua.com/pseries/6788480205213139468_6738250409900507662/如果您做的比我视频中的步骤还细,那么同样检查下辊轴套是否磨损,没有-----换下辊!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胶辊部分磨损严重造成定影膜偷停。

网友A:
谢谢分享,我有1台EPSON打印机丢那里好久没管他了,当时带电拆打印头时拆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我有1台EPSON打印机丢那里好久没管他了,当时带电拆打印头时拆坏的

epson机器  想修可以看视频 ,西瓜视频搜冷小云 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 互相学习

网友B:
这样的答应机 维修 确实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答应机 维修 确实很麻烦

不麻烦呀  维修最简单的机型

网友C(2020-09-17):
惠普打印机报50.4。定影主机没有问题。是电源板。开机继电器不吸合。不知道电源板哪里坏了。请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惠普打印机报50.4。定影主机没有问题。是电源板。开机继电器不吸合。不知道电源板哪里坏了。请指教

那您只能检查给定影供电的那些原件了  先看有电压输出没有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惠普打印机报50.4。定影主机没有问题。是电源板。开机继电器不吸合。不知道电源板哪里坏了。请指教

供电三极管问题。

网友:
三极管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供电三极管问题。

我测量了控制定影的开关管是好的

网友:
有微信吗视频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