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250M

楼主(2020-04-20):
V星B250M PRO-Ⅴ主板不触发,BlOS芯片焊盘掉落,修复后还是不触发。请高手看看芯片是原装的吗? 官网8M文件,现在芯片是16M的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1脚波。一目了然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撞到了,你看一下哪里还有缺件的没有

网友:
这么飞不短路?

网友:
高手 高手

网友:
刷过bios吗

网友:
我又刷了一遍,现在是能触发,无Cpu电压,重复启动,上电断电反复。

网友:
可恶的又不触发了,能触发时供电芯片En有3.3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撞到了,你看一下哪里还有缺件的没有

不是撞到了,是人家修成这样的。

网友:
这样的难为自己了

网友:
强制加电   把Cpu下了    CPU电路查了没有

网友:
想问问,这个哪个高手能把bios脚位都能弄掉?

网友:
你这样不怕boom吗....

网友:
先这个型号搜一下对应的bios程序都是多大的就知道芯片对不对了,人为破坏的就怕是故意为之,那就希望渺茫了

网友:
应该是二修机

网友:
不触发,与BIOS怕是没有关系吧

网友:
现在晶振有压差,1.04v有,3v有,还有1.03v的不知什么电压。按开关I/o有电压变动。I/o是nCt5565D-m,找不到功能图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撞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