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方法可以禁用开机卡在F1 F2画面?

楼主(2020-04-20):
如图显示,电池更换过,进入CMOS能关的功能都关了,有时候还是会有这个提示,怎么修改BIOS去掉?V星H61的主板

网友A:
这个已经提示BIOS设置被恢复了。。。要重新设置。看下跳针有没有跳对,如果是对的,量下电池到coms之间电路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已经提示BIOS设置被恢复了。。。要重新设置。看下跳针有没有跳对,如果是对的,量下电池到coms之间电路 ...

电脑换过没有问题,时间也正常,没有复位。用键盘按F2可以直接进系统,如果按F1进CMOS保存后,一直正常,但过不了多久又出现这个画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脑换过没有问题,时间也正常,没有复位。用键盘按F2可以直接进系统,如果按F1进CMOS保存后,一直正常, ...

coms设置里有一项禁用什么检测F1的。你找找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oms设置里有一项禁用什么检测F1的。你找找看。

找过了,全试了,一样,好像是V星主板有自检功能,这个板是V星的H61,可不可以找其它牌子的BIOS刷了?要主板上的哪些芯片设一样才可以找到相同设计的换了BIOS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找过了,全试了,一样,好像是V星主板有自检功能,这个板是V星的H61,可不可以找其它牌子的BIOS刷了? ...

找其它板的bios刷???这也想得出来。。。。

网友C:
换电池啊,主板小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其它板的bios刷???这也想得出来。。。。

没办法呀,不想换主板,平时不用键盘的,V星设计太垃圾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电池啊,主板小电池

不是电池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