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DS

楼主(2020-04-20):
主板能点亮,进PE,装系统都没问题!!~~~甚至跑鲁大师压力测试都Ok。。。就是不定时掉电重启。。晕死咯。。已测供电,BIoS没问题!~~没显波器

网友:
换D8试试

网友A:
真是见了鬼了。。把主板,内存,CPU,电源,硬盘。单独换掉,居然还出现一样的症状,只是时间比较长而已。。。替换的东西自己组起来,又没事。。见鬼了,这客户的钱没法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是见了鬼了。。把主板,内存,CPU,电源,硬盘。单独换掉,居然还出现一样的症状,只是时间比较长而已。。。替换的东西自己组起来,又没事。。见鬼了,这客户的钱没法赚。。。

你裸板试过没有?

网友:
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32652.html,注册鑫智造,里面有这个主板的时序点位图,并且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电路图点位图,还有大师分享的各种故障处理方法,你值得拥有

网友:
电源管理注意一下

网友:
注意一下io的电压检测方面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