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550L 板号X550LD 少见的不过隔离

楼主(2020-04-20):
隔离芯片是24735, 20脚19V 16脚6V 6脚2.6V 4脚不出24V
换过芯片 隔离管 都不行,后来换过PR8801 1M 的电阻可以了。。。比较少见。给大家提个醒
华硕

网友:
用示波器观察24V上电过程,并不是直接就升到24V。是成台阶梯形逐步提升的。

网友:
PR8801是做什么用的开你车

网友:
通病碰到好多台

网友:
都直接去掉1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