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网线寻线仪,求维修图纸

楼主(2020-04-20):
万用表测量D10稳压二极管短路,然后取下这个二极管测量是正常的,是线路板短路,求线路图。

网友:
短路还不好修么,烧机大法.有个芯片被打磨了.别的芯片搜PDF就OK了.如果打磨的芯片坏了.就可以扔掉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