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55M-E 3V电源不足

楼主(2020-04-20):
大家好,我新来的。今天维修了一台华硕的主板,发现3V电压才有2.1V。这个芯片有代替的吗?
华硕
芯片

网友:
1085 很好找啊,好多华硕主板有这颗。实在没有就淘宝。也不贵

网友:
1117-3.3v改一下

网友:
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32652.html
注册鑫智造里面有这一张主板的点位图,插一下对低阻值,是否是电容或者相关电路短路漏电引起的

网友A:
这不是芯片
l375091377
:daxiao:描述错误,应该说是稳压管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芯片
:daxiao:描述错误,应该说是稳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