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发现H61以上的有人喜欢焊桥

楼主(2020-04-20):
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被焊桥的主板,就是非AMD,是INTEL H61 H81这些主板。
我想问一下这些半桶水,三板斧的,这些桥是不是把你们马给SHA了?啊。

这种主板桥根本不会空焊,你以为还在修AMD?
就算空焊那也是外力,比如进水导致焊点发霉的空焊。

特烦这种主板,就算把原故障修好了,也会点不亮。

桥都被干坏了,我真TM。

半桶水的能不能用点心,就算你是半桶水,你焊功也要掌握好。
就算真是桥的问题,你焊也焊不好也干坏了。

半桶水不开心了,你懂个屁。我焊桥焊好过很多好吗?

那在这里我教你们一个好方法。
不用买BGA,直接买烤箱,又便宜。

100多度,烤半小时以上。

保证也能好。整板加热。还不会把桥干坏。
原理我不解释。懂得自然懂是什么原因(非桥空焊)。

好几年了,一直想发这个帖。

今天又碰到一个焊桥的,就发了。
不要对号入座。杠精也别杠,摸着良心说,H61的桥能跟以前AM2,AM3特别是单桥的空焊能比吗?

网友:
见过很多这样的三板斧,真的受不了

网友A:
工具越多越反动。没编程时,还会量量电压,有了编程器,上来就是先干bios。手里有bga也一样,不管啥毛病,先干桥。

网友:
对不起,我错了,我忘记了三板斧的标配是风枪加焊桥,没有BGA的。
那这也不能怪他们。

网友:
有些客户不肯花钱,有些钱不好挣就不要挣了。
10台机子,9台钱好挣。总有一台不好挣的。那种捡不到钱就不要强行捡了。

网友:
要充分了解客户的思维和想法,我有个同学咨询我一苹果电脑喇叭坏了,问我修一下多少钱。
问我防坑指南。
我直接说,淘宝买喇叭,直接去电脑店问换一下多少钱。人家看你这样一毛不拔,坑你的时候也会掂量一点。

然后同学说,你这样做,人家都不搭理你。

我想想也是,我要是遇到这种客户,赚不到什么钱我都不太想修。

所以说别觉得自己做的是低贱的活儿。
有些明显要多花钱才能修好,客户又不想多花钱。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了。
也不要想着,你不做总有人做,爱谁谁做,你把好赚钱的这部分客户维护好就行。
劣质客户能争取就争取,实在不行就放弃。

网友:
H61还真的很少遇到桥坏的           虽然主板修的不多  H81也就联想的桥坏是通病  其他的少

网友:
桥坏的当然有。常见待机短路,特别是H81,3VSB短路,基本桥挂了。我指的是桥空焊。

网友(2020-05-20):
都是老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工具越多越反动。没编程时,还会量量电压,有了编程器,上来就是先干bios。手里有bga也一样,不管啥毛病, ...

有理

网友:
然后一干死一大片。6666666。上来不则,直接干BIOS,干桥显卡的。我也有啊。
某些笔记本啊,不显,上来我就加焊显卡,桥啊,一干一个准,干了就显。这是看脑子分情况的。
有工具了看到桥就瞎干?

网友:
H61 我也有焊桥好的,那基本上都是进水受潮等导致的,比如触发RTCRST,RSMRST,VCCRTC。这些被桥拉低了。
有可能焊一下就会好,或者一些PG信号。这些都是焊好的。但都是测出来其它路都排除,确实是桥引起的。

网友:
算了,你们喜欢焊就焊吧。反正焊不好无所谓客户又不会打你要你赔,焊好了就捡到了,是我错了。你们焊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