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50J开机电流0.9-1.2来回跳

楼主(2020-04-20):
接到两台fx50j 版号X550JX一个2.0一个2.1版本,但是配置一样都是I7 4720 4G GTX950显卡,2.1版本是0.8 0.9 1.1 1.2A电流来回跳变,刷了很多BIOS不管,淘宝买了也不行,屏蔽过板载内存不行,加焊过显卡无效,难道是CPU坏了啊。2.0版号是上电1.2A掉电,同样刷BIOS后反复跳变不显示

网友:
加焊紧挨着显卡芯片的显存颗粒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

我是来求助的,咋又变成让你们学习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来求助的,咋又变成让你们学习了

今天我也遇到了,电流路到1.2掉电

网友:
CPU电压出来了,故障还应在显卡部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我也遇到了,电流路到1.2掉电

老兄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路子修啊,机器还在这

网友D(2020-07-20):
我今天接了台,开机0.9a不动,刷了一个BIOS就循环0.8 1.0 1.2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今天接了台,开机0.9a不动,刷了一个BIOS就循环0.8 1.0 1.2

我两台最后放弃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两台最后放弃了

我也只有放弃,dramrst一直在复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也只有放弃,dramrst一直在复位

我换过南桥,换过显卡,刷了无数BIOS,搞不定,都说是cpu坏了,一个I7成本很高,直接放弃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换过南桥,换过显卡,刷了无数BIOS,搞不定,都说是cpu坏了,一个I7成本很高,直接放弃

有没有人换过cpu成功的案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人换过cpu成功的案例

应该有,但是我不想冒这个风险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有,但是我不想冒这个风险

我找到cpu了,明天换cpu ,让你看结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找到cpu了,明天换cpu ,让你看结果

OK,期待你的好消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K,期待你的好消息

有结果一定告诉你,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K,期待你的好消息

我搞定了,换u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OK,期待你的好消息

我u换好,可惜就是不能发图片给你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u换好,可惜就是不能发图片给你看

恭喜恭喜啊,就是U问题了,我换过南桥,显卡都是全新的无效,BIOS刷了无数个,刚好又遇到一台插外置内存不亮,板载正常的,就确定u坏,加上基地朋友也说U坏,所以百分百就是了,我就放弃维修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恭喜恭喜啊,就是U问题了,我换过南桥,显卡都是全新的无效,BIOS刷了无数个,刚好又遇到一台插外置内存 ...

我过几天发个贴子给你分享一下,我是怎样修好这个0.8A到1.2a,循环电流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过几天发个贴子给你分享一下,我是怎样修好这个0.8A到1.2a,循环电流的

好的,把你维修的整个过程发上来分享一下

网友:
我的尸体放老久了 一直没弄 有机会在折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把你维修的整个过程发上来分享一下

你是不是想白嫖呀

网友A:
反正都确定U坏了,只是焊接的技术啊,我焊过一个3代的,成功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正都确定U坏了,只是焊接的技术啊,我焊过一个3代的,成功过

三代不要炫耀,四代到七代是可以的

网友:
这机器cpu挂的多

网友:
华硕机器有点难搞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