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片华硕B85-PRO GAMER 断电维修!不触发维修!秒杀!

楼主(2020-04-20):
主板:B85-PRO GAMER 第一片,点不亮,直接量1.05V电压,没有!不用多说,直接换!

换后OK!1.05V正常了   通电,指示灯一路小跑到内存!OK!!
第二片,不触发,量3VSB,没电压,量阻值,3百多,没短路,说明桥可能是好的!再继续量3VSBATX,有的,直接把3VSB的那个管子换了,是很小的那种,联想品牌机上边多得是,换!

换后量电压,3.4V,正常!!短接开关针,不触发!尼玛?什么鬼!!!问题都修到了,还是不触发?好吧,被气个半死,按照不通电的思路继续修吧,直接量了PS-ON的阻值,2999! 哈哈,瞬间心情就好了一大半!
仔细看了一下主板,发现主板背面左上角的地方被划断线了,应该是拆的时候被螺丝孔打断,这是人为故障!好家伙,被坑了一次

把线接回去,(这是接好之后的,个人习惯,接线之后贴一张保修签)通电,一路火花带闪电!!!跑码!!!

亮机图就不拍了,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机十分钟,发帖半小时!加分呐兄弟萌!!!

 会员133906300鑫豆2025-3-14 12:18
 会员755921300鑫豆2024-6-12 13:31
 会员1376364300鑫豆2024-5-16 12:45
 会员865120300鑫豆2024-3-8 14:04
 会员22300鑫豆2024-2-18 12:53

网友A:
学习了,我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,故障不一样,是开机一会自动关机,晚上有时间研究下看

网友:
都是通病来的,没什么的

网友B:
好像华硕1150主板南桥ME待机供电是通病

网友:
楼主头像是你老婆 吗

网友C:
的确是高手,秒杀。腻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的确是高手,秒杀。腻害。

加分呐兄弟萌

网友:
这个供电坏的真多

网友D:
为啥我修的都是供电正常,不跑马

网友E:
楼主,1.05是待机有的,还是开机之后有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啥我修的都是供电正常,不跑马

如果修过me供电的话是因为你那个桥挂了

网友:
你应该打绿漆啊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  技术666的

网友:
你关注挺别致嘛!

网友F:
通电像脱了缰的野马  一阵狂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通电像脱了缰的野马  一阵狂撸

哈哈,我就喜欢这种!!!

网友:
没必要,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二次坏掉的

网友G:
不要脸,你老婆在我床上

网友H:
请问那个1.05V是待机时有,还是触发后才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华硕1150主板南桥ME待机供电是通病

Me指的是什么?谢谢

网友:
好的 不错的技术 断线都秀出经验来了 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要脸,你老婆在我床上

是的呢,你床上躺的那个就是我老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请问那个1.05V是待机时有,还是触发后才有的

肯定是出发之后才有的啊

网友:
换了什么啊?

网友:
是1.05V供电芯片,29!

网友I:
不跑码修的头疼,你的这种秒杀爽

网友J:
第二片开机线被割断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第二片开机线被割断了?

是拆的时候被螺丝柱碰断线了

网友K:
好功力,羡慕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跑码修的头疼,你的这种秒杀爽

维修,就像你搞定一个女人成功把她上了一样,很有成就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跑码修的头疼,你的这种秒杀爽

修不出来的时候何妨不换一条思路?

网友L:
我手里3块这板子一块没修好.2块待机1.05都有.开机跑代码76就停那了.还有一块触发不跑码.还能都是桥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快,准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头像是哪位球星呢?

网友N:
这个机器3VSB管子坏的忒多啊

网友O:
很多桥坏的,没法修

网友:
1.05是这个版是通病

网友:
加分  加分

网友:
支付0.2后就看见断线

网友:
666我就喜欢这种

网友:
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1.5V

网友:
技术过硬,准……

网友P:
1.05V 这个 可以直接飞线到 桥的1.05V 这样耐用 ,你换芯片用不了多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1.05V 这个 可以直接飞线到 桥的1.05V 这样耐用 ,你换芯片用不了多久!

怎么会!这个问题,我这儿从来就没返修过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1.05V 这个 可以直接飞线到 桥的1.05V 这样耐用 ,你换芯片用不了多久!

好吧 你赢了

网友Q:
像这个问题修起来最舒服了

网友:
高手!!!赚钱容易呀

网友R:
第二块板,还没修好呢,气得半死就放弃了么,  只要没被气全死,不还得接着修么……。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第二块板,还没修好呢,气得半死就放弃了么,  只要没被气全死,不还得接着修么……。

你没看之后的内容?是付费贴啊大哥,你付费之后就能看到修没修好了

网友T:
经典主板,之前遇到过不开机的,没修好,给收了个二手板子换上了

网友:
厉害啊  这技术

网友:
加点分啊兄die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经典主板,之前遇到过不开机的,没修好,给收了个二手板子换上了

这种板子很好修的,最大问题就是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像这个问题修起来最舒服了

每次拿到这个板子,最先量的地方就是它了

网友:
不是1.5v,是1.0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很多桥坏的,没法修

桥坏的也可以修啊,料板上拆个桥不就完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机器3VSB管子坏的忒多啊

3VSB管子坏的这个板我还是头一次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手里3块这板子一块没修好.2块待机1.05都有.开机跑代码76就停那了.还有一块触发不跑码.还能都是桥挂了

量量各大电压,刷个bios,实在不行就寄过来我们帮你看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好功力,羡慕,感谢分享。

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啊

网友U:
来晚了,只看到一个通病维修了.。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来晚了,只看到一个通病维修了.。。哈哈

哈哈哈,支付0.5,观看你想看的内容,你懂得哦

网友V:
看来华硕通病了啊  修好很多 我都是飞1.5V过去了  没有芯片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看来华硕通病了啊  修好很多 我都是飞1.5V过去了  没有芯片换啊

是1.05V,不是1.5V

网友:
不敢当不敢当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  已经贡献0.5元

网友:
好像华硕的板子供电特别容易出问题

网友W:
学习了,再打点绿漆就完美了

网友X:
我也有几块华硕b85还没修好,哪位大神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我也有几块华硕b85还没修好,哪位大神要

可以寄过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学习了,再打点绿漆就完美了

打绿油的话得看是什么样子的断线,一般这种情况我是不会打绿油的

网友:
高手 高手  学习了

网友:
技术非常不错,前来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华硕1150主板南桥ME待机供电是通病

好像是有这个情况,但是这板是我修的问题最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我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,故障不一样,是开机一会自动关机,晚上有时间研究下看

你看看那个电压有没有偏高

网友:
华硕B85 主板南桥ME待机供电没1.05是通病  更简单的是直接改动一下电路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你没看之后的内容?是付费贴啊大哥,你付费之后就能看到修没修好了

这种水平的贴子还要付费看?别开玩笑了……。

网友:
维修经验,多谢分享

网友Y:
说的是秒杀,但是里边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说的是秒杀,但是里边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

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修了多少张总结出来的经验,没两把刷子,敢给老虎洗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1.05是待机有的,还是开机之后有的呢?

待机时候要么5vsb 转3vsb 要么就是电池供电

网友Z:
高手就是高手不服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高手就是高手不服不行

哈哈哈哈,低调低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的确是高手,秒杀。腻害。

你修的多了,什么主板什么问题一下大概都知道的

网友:
牛逼,确实是火花带闪电简称  秒杀

网友(2020-05-20):
引用 网友V:
看来华硕通病了啊  修好很多 我都是飞1.5V过去了  没有芯片换啊

怎么变1.5V了兄弟,

网友AA:
第一片,点不亮,直接量1.05V电压。1.05V电压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吧?你直接换到底换的啥?换电源管理芯片?觉得思路好荒谬

网友AB:
修什么都要精啊,厉害

网友:
通病,MK记录了

网友:
是的,1.05V通病

网友:
俺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学习了就好,迅维网!人人为我!我为人人!

网友:
毛毛雨啦。洒洒水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修什么都要精啊,厉害

没办法,实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第一片,点不亮,直接量1.05V电压。1.05V电压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吧?你直接换到底换的啥?换电源管理 ...

你是看不懂还是怎么滴?肯定是直接换芯片啊,修过这板的都知道,这个1.05V容易出问题!!!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只是没有量1.05V这个电压  只是量到桥没有发出SLP_S3#这个高电平  所以 直接加焊南桥 可以触发了  1.05V这个电压是桥待机电压吗  量rsmrst#这个信号 好的话  是不是就不用量1.05V电压了

网友:
有片主板和你的现象差不多 等下看看

网友(2020-06-19):
好像都是通病

网友:
1.05是这个版是通病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