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401碳粉盒区域卡纸!

楼主(2020-04-20):
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:
更换硒鼓试试

网友:
和硒鼓有关吗

网友:
没装硒鼓也一样提示

网友:
用手送纸盒走纸看看还卡纸吗,不卡  检查纸盒纸路   卡 检查硒鼓下面的传感器

网友:
检查硒鼓下面的传感器,
把鼓拿出来,把铁片翻过来,看看两侧的播杆是不是回弹无力,更换或处理一下,

网友:
卡纸一般是传感器没有回位,或者坏了

网友(2020-05-20):
这个卡纸问题是有点骚的。
一般小机器就是背后上纸传感器,或者加热组件没进去。会提示碳粉盒区域卡纸
这个首先看下硒鼓底部传感器,拔杆是否正常。然后再看看u型光电传感器吧。这机器我碰到的少,所以自己还没修过,常理来说一般是这两个问题,有可能进纸离合器问题,也会出现误报错的状态。